请教各位,帮忙分析此模块电路

楼主(2015-10-10):
本人目前正在学习模拟电路这块,但是这个电路的增益书本上说是Av=Rf/Rs但是,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得来的,求教各路模拟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按“深度负反馈”(即|T|=|AF|>>1),增益近似为反馈系数的倒数算。

这里的反馈系数是分压,即Rs/(Rs+Rf),所以有Av约等于1+Rf/Rs(不是Rf/Rs)。

网友B:
这是运用了深度负反馈理论的近似增益计算,需要你系统学习反馈电路知识就能理解了。

网友C:
图上都清晰的写着1+Rf/Rs,铃木的书,应该有清晰的计算过程吧。

网友B:
铃木书是给引诱未成年入门的,并非系统教材。
这样就有了一个结果:小孩儿弄不懂,过来人则不稀得看。

网友B:
“何謂(负反馈)深度?答案是(1+Rf÷Rs)||Avo"
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式子
不知是受日系教育影响阴影未散,还是30年未读书知识落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們給新生"深度負反饋",那他就要問何謂深度。不如直接給出答案正确是(1+Rf÷Rs)||Avo,Avo是不加入Rf ...
你們給新生"深度負反饋",那他就要問何謂深度。

明确给了个表述深度负反馈的式子:

    |T| = |AF| >> 1

如果变个形式,就是

    |A| >> 1/|F|

你那个玩意儿,其实就是

    Av = A/(1 + AF) = (A)(1/F)/(1/F + A) = A || (1/F)

没什么新鲜的。

关键在于,这里必须明确给出反馈系数(此例就是分压系数),而不是弄个倒数。

网友B:
老抽真有两把刷子,居然能查出那个“日系并联式”的来路!

k5也是了得!居然能通过这么7拐8崴得的式子,再转而借助电阻并联式,然后来理解增益近似。

老抽你有本事再找出它的去脉:那个“并联式”出之日系、港系、台系或美系模电教科?能看出它有什么物理意义么?

网友E:
把这个看成运放电路就很容易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