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一个外部中断时是否可以不配置中断优先级NVIC

楼主(2015-10-10):
如题,在使用一个外部中断时是否可以不配置中断优先级NVIC,只配置中断EXTI。如果多于两个中断是否也可以不配置NVIC,使用默认优先级?

网友A:
不配置的话,中断级别应该是默认的了,因为寄存器复位后本身会有值。但通常都要配置合适的优先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