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帮我看看这个锂电池供电电路可用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0-10):
保护出来后接后面电池部分

网友A:
成功了,说一声

网友B:
:lol可以仿真看看。

楼主:
再补充问一下,我在右边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加一个到MCU的IO口,用与单片机的软控制开关是否合适

楼主:
有没有集充电保护和电量监测一体的方案和IC?

网友C:
这电路可以,我的就跟你差不多

网友C:
就到电池端,然后接升压

网友D:
原理上是没问题,可以调试看一下:lol

网友E:
有几个地方可以检查一下:
1、充电芯片与电池的连接。
2、充电芯片VCC供电。
3、充电芯片温度保护不用时是否可以接地。一般习惯用10K电阻代替10K NTC。
4、充电芯片上面的二极管应该可以去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地方可以检查一下:
1、充电芯片与电池的连接。
2、充电芯片VCC供电。

非常感谢,确实有误,充电芯片没有接到VCC失误,电池地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