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结构体嵌套问题

楼主(2015-10-10):
typedef 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allocatedLen;
    uint16_t actualLen;
    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volatile* next;
} AJ_SlippedBuffer;

这个是否合法。

楼主:
链表和数据结构要看看

楼主:
typedef 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allocatedLen;
    uint16_t actualLen;
    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volatile next;
} AJ_SlippedBuffer;

这个是否合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pedef 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allocatedLen;

这外肯定不行的,这样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肯定不行的,这样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32位下:
AJ_SlippedBuffer volatile* bufferRxQueue;

typedef 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allocatedLen;
    uint16_t actualLen;
    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volatile* next;
} AJ_SlippedBuffer;
对于struct __AJ_SlippedBuffer volatile* next;t是不是相当于只包含uint8_t* buffer;和uint16_t allocatedLen两个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位下:
AJ_SlippedBuffer volatile* bufferRxQueue;

这就是典型的链表结构,百度下就明白了
成员多包含了一个指针而已,指向与自己结构一样的结构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