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隔离式DC-DC电源模块

楼主(2015-10-10):
求一个隔离式电源模块或ic,输入电压30v~70v,输出两路电压为+12V/2A ,-12v/0.5A.

网友A:
建议进入金升阳官网搜索:http://www.mornsun.cn/product/ProductModel.aspx?channelid=7&%u8f93%u51fa%u7535%u538b%uff08VDC%uff09=%u00b112
       也可通过官网左侧的百度商桥在线咨询。

网友B:
功率比较大了,估计不太好买。或者买个降压的DC-DC,先整出一个12V 2A的,然后再反压

网友C:
功率大 而且两路。。。不好买

网友D:
主要是 两路输出功率不对称,估计的自己后期加电路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比较大了,估计不太好买。或者买个降压的DC-DC,先整出一个12V 2A的,然后再反压 ...

有没有推荐的芯片,就整一路+12v出来,但输入电压要在30~7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 两路输出功率不对称,估计的自己后期加电路实现了。

有对称的芯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对称的芯片吗

你的对称没意义啊。功耗不对称啊。像楼上说的。先实现正电压输出,然后再实现负电压输出。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比较大了,估计不太好买。或者买个降压的DC-DC,先整出一个12V 2A的,然后再反压 ...

有推荐芯片吗

网友F:
进入官网看看。

网友F:
或者联系版主morn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