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触控问题,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使用STM32407平台,模拟USB鼠标,键盘都成功了,但是到多点触控这里就卡在这里了,参考了圈圈玩USB第二版里面的多点触摸的“报告描述符”之后,win7 可以识别了pen和触摸 ,但是只出现了一点,并没有书上所说的十点触摸

希望@computer00 帮帮忙。我是完全按照圈圈上的报告描述写的(一模一样的)。坐标点肯定是有效的,而且我传输的数据格式是按照报告描述符上定义来的
     tmp[0] = 2; //report ID
     tmp[1] = touchval;
     tmp[2] = 1;//触摸点1 ID
     tmp[3] = X1&0xff;
     tmp[4] = (X1>>8)&0xff;
     tmp[5] = Y1&0xff;
     tmp[6] = (Y1>>8)&0xff;
     tmp[7] = touchval;
     tmp[8] = 2;//触摸点2ID
     tmp[9] = X2&0xff;
     tmp[10] =(X2>>8)&0xff;
     tmp[11] = Y2&0xff;
     tmp[12] = (Y2>>8)&0xff;
     tmp[13] =2;//两点触摸
     mouseValSend(tmp,14);

第一个点的坐标上传是成功的,可以使用。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帮忙提供一些思路,或者是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05):
没有人回答,自己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应该是哪里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里搞错了吧……

已经解决了 ,是我自己理解的不过透彻,仔细看 stm32的库函数 找到了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