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648视频输出

楼主(2015-10-10):
代码基本仿照C:\dvsdk_1_11_00_00_DM648\examples\video_preview\evmDM648下面的video_preview.c来写,代码如下:
VOID DM648_VideoCapAndDisplay(VOID)
{
    Int32    status = DRV_SUCCESS;
    FVID_Frame *frameBuffPtr = NULL;
    FVID_Handle disChan, capChan;
    int i = 0;
  /* Allocate both capture and display frame buffers
    in external heap memory */
    vCapParamsChan.segId = DDR_HEAP;
    vDisParamsChan.segId = DDR_HEAP;
    /* Assign EDMA3 driver handle to channel params */
    vCapParamsChan.hEdma = hEdma;
    vDisParamsChan.hEdma = hEdma;

     /* Setting num frame buffers to zero signals the video drivers to allow
     * the application to own the buffers.
     */
    vCapParamsChan.numFrmBufs = 0;
    vDisParamsChan.numFrmBufs = 0;
    /* create video input channel */
    if (DRV_SUCCESS == status) {
      capChan = FVID_create("/VP1CAPTURE/A/2", /* VP1, Channel A, External Decoder 0 "/VP1CAPTURE/A/2 ??"*/
              IOM_INPUT, &status, (Ptr)&vCapParamsChan, NULL);
    }
    /* create video output channel, plane 0 */
    if (DRV_SUCCESS == status) {
      disChan = FVID_create("/VP2DISPLAY/SAA7105", IOM_OUTPUT, /* VP2, External Encoder 0 */
          &status, (Ptr)&vDisParamsChan, NULL);
    }

/* allocate and prime frame buffers for the capture channel */
/*FVID_allocBuffer alloc three buffer for one frame video*/
    if (DRV_SUCCESS == status) {
      for (i=0; i < FRAME_BUFF_CNT && status == DRV_SUCCESS; i++) {
        status = FVID_allocBuffer(capChan, &frameBuffPtr);
        if (status == IOM_COMPLETED)  {
            status = FVID_queue(capChan, &frameBuffPtr);
        }
      }
    }

    /* allocate and prime frame buffers for the display channel */
    if (DRV_SUCCESS == status) {
      for (i=0; i < FRAME_BUFF_CNT && status == DRV_SUCCESS; i++) {
        status = FVID_allocBuffer(disChan, &frameBuffPtr);
        if (status == IOM_COMPLETED)  {
            status = FVID_queue(disChan, &frameBuffPtr);
        }
      }
    }
  /* Configure external video encoders (SAA7105) & decoders (TVP5154) */
    if (DRV_SUCCESS == status)
    {
         /* Configure SAA7105 */
        status |= FVID_control(disChan,
                               VPORT_CMD_EDC_BASE + EDC_CONFIG,
                               (Ptr)&vDisParamsEncoder);

       /* Configure TVP5154 */
        status |= FVID_control(capChan,
                               VPORT_CMD_EDC_BASE + EDC_CONFIG,
                               (Ptr)&vCapParamsDecoder);
    }
   /* start capture & display operation */
  if(DRV_SUCCESS == status)
  {
         status |= FVID_control(disChan, VPORT_CMD_START, NULL);
         if(DRV_SUCCESS == status)
   {
            status |= FVID_control(capChan, VPORT_CMD_START, NULL);
      }
  }

  /* grab first buffer from input queue */
    if (DRV_SUCCESS == status) {
       status = FVID_dequeue(disChan, &frameBuffPtr);
    }
    /* loop forever performing video capture and display */
    while (status == 0) {
       /* grab a fresh video input frame */
       FVID_exchange(capChan, &frameBuffPtr);
       /* display the video frame */
       FVID_exchange(disChan, &frameBuffPtr);
    }
}
代码运行到status = FVID_dequeue(disChan, &frameBuffPtr)处就出错了,打断点发现:根据qout链为空,明显不满足条件表达式:
if ((viop = (FVID_Frame *)QUE_dequeue(&chan->qOut)) != (FVID_Frame *)& chan->qOut)进而返回retVal = packet->status = IOM_PENDING;

总感觉少了什么触发,没把qIn的buffer挂到qOut上,求指导

网友A: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