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FRDM-K22F温度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15-10-10):
我用的是FRDM-K22F开发板,例子是C:\Freescale\KSDK_1.2.0\examples\frdmk22f\driver_examples\adc16\mdk

是检测温度的例子程序。我想问一下,这个例子里面用到的是哪个通道?对应到芯片那个管脚上了?

datasheetADC0 Channel Assignment for 64-Pin Package

datasheetADC0 Channel Assignment for 64-Pin Package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在集成子MCU内,通道就是AD2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在集成子MCU内,通道就是AD26啊

对应到那个管脚了?

网友B:
是不是内部集成了温度传感器了啊

网友C:
对应的通道就是AD2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应到那个管脚了?

不需要引脚外接或者需要引脚专门配置的,直接在寄存器中选择通道就可以啊

网友E:
内部就有温度传感器,因此不需要配置外部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就有温度传感器,因此不需要配置外部管脚

哦,原来这样啊!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引脚外接或者需要引脚专门配置的,直接在寄存器中选择通道就可以啊 ...

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