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桥式整流电路火线上为什么要加个4.7的电阻呢?

楼主(2015-10-10):
这个桥式整流电路火线上为什么要加个4.7的电阻呢?要得到近似直流的24V电压,变压器怎么选呢?

网友A:
山寨产品,当保险丝用的。变压器根据输出功率来选就可以了,电压在20V左右。另外输出的稳压管要串电阻,不然上电后瞬间看冒烟。这张图问题太多,可能是外行画的。楼主需要重新设计。

网友B:
山寨得不轻

网友C:
这个简称为保险电阻,和保险丝同样的作用

网友D:
看到电路图,就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