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GPIO口配置

楼主(2015-10-10):
我现在使用的是I.MX6Q的主芯片,内核是版本是3.0.35,我想把一个GPIO口设置为不对外界影响的状态,应该怎么设置。(此GPIO口直接与主芯片和外部芯片相连,想调试外接芯片,排除GPIO口的干扰,又不想割线)

楼主:
hi jar1866
      是不是通过函数gpio_direction_input(),这个函数呢?谢谢了,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A:
是不是要设置成input mode啊?

网友B:
设置成输入模式

网友C:
仅仅设为输入有可能是不行的,你得具体看引脚的配置,如果你设为输入,但是使能内部的上下拉的话,还是有影响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割线了,这样能彻底隔断外部的影响......
如果不割线,你就得把pin的配置寄存器,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