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通过EMMC烧录启动以后找...

楼主(2015-10-10):
1.cfg.ini文件设置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DL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i.MX6DL-SABRESD-eMMC
2. 在路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中
放置以下文件:
u-boot-mx6dl-sabresd.bin ;
uImage ;
rootfs.tar.bz2 ;
以上文件(来源下载至官网的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压缩包)
3、烧录完成以后系统启动出现找不到内核
Board: i.MX6DL/Solo-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1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FEC: Link is Up ffff
*** ERROR: `ethaddr' not set
FEC: Link is Up ffff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DL,所以mfgtool的版本你应该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而不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

网友A:
版本用对了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某个地方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DL,所以mfgtool的版本你应该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 ...

原文打错了,我又确认了一遍,是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重新烧录了一遍以后,启动系统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某个地方设置的有问题?

我就改了cfg.ini文件,和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路径中放入u-boot-mx6dl-sabresd.bin ;uImage ;rootfs.tar.bz2 ;三个文件的,其它的都是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DL,所以mfgtool的版本你应该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 ...

使用imx-3.10.17-1.0.0-ga-mfg-tools版本下载板子完后系统能正常启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是否还有其它的设置需要重新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imx-3.10.17-1.0.0-ga-mfg-tools版本下载板子完后系统能正常启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 ...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启动参数如何设置的,应该是这里内核启动没有设置正确导致找不到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启动参数如何设置的,应该是这里内核启动没有设置正确导致找不到内核。 ...

MX6SDL SABRESD U-Boot > printenv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0800000 + 0x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dhcp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 mmc dev 3; 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 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net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ct=FEC0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192.168.1.101:/opt/eldk/arm,v3,tcp
设置是从通过nfs挂载启动的,要从emmc启动的话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MX6SDL SABRESD U-Boot > printenv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关于从EMMC启动u-boot中参数设置,你可以参考文档 i.MX_6Solo6DualLite_SABRE-SDP_Linux_User's_Guide.pdf (386.04 KB) 中的Chapter 9 Running the Image on the Target 9.2 Running the Image from MMC/SD,里面有详细的说明,bootcmd 是'run bootcmd_mmc' 而不是run bootcmd_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从EMMC启动u-boot中参数设置,你可以参考文档中的Chapter 9 Running the Image on the Target 9.2 Ru ...

好的,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你好,不客气的,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客气的,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多谢

应该是分数不够,暂时结不了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分数不够,暂时结不了帖子

楼主结帖方式:

网友C:
楼主问题是不是结了,是否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是不是结了,是否是版本的问题?

他这里是u-boot中启动参数没有设置OK。

网友D:
仅仅表示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