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50 使用内部RC问题

楼主(2015-10-10):
看数据手册说的可以跑到72M,但是好像使用外部晶振才能达到,使用内部的最高能达到64M,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可以更高的啊,能达到108MHz的。

网友B:
这个是用内部的晶振的话,是要比外部的低。

网友C:
内部的晶振是需要稳定才是首要目标的。

网友D:
内部晶振一般用的少的吧,在考虑低功耗设计的时候,内部的就更少用了。

网友E: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一般在低功耗的时候都会启用外部的32.768KHz的晶振的。

楼主:
都没有答对,都说偏了,或者跑题了,可以跑到72M 寄存器配置部分和ST的不一样。

网友F:
这个关于内部晶振的还是需要多调节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