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一次之后不能再下载!!!!

楼主(2015-10-10):
情况是这样的,这几天刚上手MSP430F247然后试着熟悉一下。
接着邪恶的事情就发生了,下载官方的时钟配置实例程序,第一次下载很成功接着就再也下载不了了:'(:'(

时钟是配置VOL的。我也不懂刚上手,迷迷糊糊就干掉了5个片子。

哪位大神出来指导指导啊!!(这样的开发代价太高了啊)

附送邪恶代码一份(有勇气的人可以尝试一下):
/* --COPYRIGHT--,BSD_EX
* Copyright (c) 2012,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MSP430 CODE EXAMPLE DISCLAIMER
*
* MSP430 code examples are self-contained low-level programs that typically
* demonstrate a single peripheral function or device feature in a highly
* concise manner. For this the code may rely on the device's power-on default
* register values and settings such as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and care must
* be taken when combining code from several examples to avoid potential side
* effects. Also see www.ti.com/grace for a GUI- and www.ti.com/msp430ware
* for an API functional library-approach to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COPYRIGHT--*/
//******************************************************************************
//  MSP430x24x Demo - Software Toggle P1.0, MCLK = VLO/8
//
//  Description; Pulse P1.0 with a 1/100 active duty cycle using software.
//  Ultra-low frequency ~ 1.5kHz, ultra-low power active mode demonstrated. All
//  the 6 I/O ports are configured as low outputs to eliminate floating inputs.
//  ACLK = VL0, MCLK = VLO/8 ~ 1.5kHz, SMCLK = n/a
//
//                MSP430F24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P5.4/MCLK|-->MCLK = VLO/8
//            |        P5.6/ACLK|-->ACLK = VLO
//
//  B.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July 2007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2A
//******************************************************************************
#include <msp430.h>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CLK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 Stop DCO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 MCLK = VLO/8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SEL = 0;                                // All P2.x GPIO function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P4DIR = 0xFF;                             // All P4.x outputs
  P4OUT = 0;                                // All P4.x reset
  P5DIR = 0xFF;                             // All P5.x outputs
  P5OUT = 0;                                // All P5.x reset
  P6DIR = 0xFF;                             // All P6.x outputs
  P6OUT = 0;                                // All P6.x reset

  P5SEL |= 0x50;                            // P5.4= MCLK option select
                                            // P5.6= ACLK option select
  for (;;)
  {
    P1OUT |= 0x01;                          // P1.0 set
    for (i = 10; i > 0; i--);               // Delay 1x
    P1OUT &= ~0x01;                         // P1.0 reset
    for (i = 1000; i > 0; i--);             // Delay 100x
  }
}
第一次用msp430就遇上这种事也是很闹心的啊!:'(:'(:'(

网友A:
越是刚开始用越容易出这类奇葩问题,淡定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烧写工具?

楼主:
用的IAR版本是6.3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IAR版本是6.3的!

仿真器或者烧写器哪?

网友A:
你是不是烧断熔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烧断熔丝了?

应该不是把熔丝位烧断了,仿真器是MSP—FET430UIF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我用的是MSP430f247,但是我用的实例却是MSP430F2471。
虽然设备列表已经改过来了,但是可以flash地址上有些差别,所以就导致了被锁的现象。唉唉唉唉~~~

都怪自己文件名没看完就试。(附图)

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哪位大神知道这种操作要怎么恢复啊!!(虽说是样品,但也觉得挺浪费的)

网友B:
楼主能把IAR6.3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我用的是MSP430f247,但是我用的实例却是MSP430F2471。
虽然设备列表已经改过来了,但 ...

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430是否有对应的flash擦除工具呢?可以擦除flash看看

网友D:
感觉你的时钟配置有问题呢?
代码的第75~79行。

你对时钟的设置,是什么目的或者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的时钟配置有问题呢?
代码的第75~79行。

这是官方的例程,我也不太清楚。刚上手

网友E:
好像是把芯片锁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官方的例程,我也不太清楚。刚上手

一、你准备主时钟MCLK用多少MHz的频率?
二、一般SMCLK的频率使用与MCLK的相同的,这样简单一些;
三、低频率的ACLK,准备采用多少的频率?是外部的32768Hz还是内部的12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30是否有对应的flash擦除工具呢?可以擦除flash看看

如果没烧断熔丝,用jtag擦除就可以。我不太认为这是锁死了,
因为msp430在上电时,相关烧写用到的io引脚都是在默认的工作状态

网友F:
见过程序擦除的,没见过工具

网友G:
仿真器可能怀了

网友H:
你一片不行了,继续下一片,再来,再来,再来,同样的错误重复5次,厉害厉害,样片不要钱,用的真爽.
我1片不行,最多再试1片,绝对不会有第三片,同一个坑能掉5次,佩服

网友I:
这个不是的吧?难道吧熔丝位给烧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一片不行了,继续下一片,再来,再来,再来,同样的错误重复5次,厉害厉害,样片不要钱,用的真爽.
我1片不行,最 ...

哈哈,这句话经典极了!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不会锁死了吧

网友K:
430单片机好像没有锁死的寄存器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我用的是MSP430f247,但是我用的实例却是MSP430F2471。
虽然设备列表已经改过来了,但 ...

好粗心大意的错误,悲剧了!

网友M:
断开仿真器看看

楼主(2015-11-22):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并没有啊!让他随风而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