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lite RMII 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5-10-10):
版主,我用的片子是imx6sololite,网口连接的RTL8304MB-CG是一个switch。我硬件上的连接是这样的:
        imx6                      rtl8304
      TX[0:1]---------------TX[0:1]
      RX[0:1]---------------RX[0:1]
      TX_CLK---------------REFCLK
      TX_EN----------------TX_EN
      CRS_DV--------------CRS_DV
这样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各位可否提供一些意见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是啊,规格书里面也是这样连的(TX--TX),

楼主:
感觉连接方式怪怪的,是否改为TX---RX呢

楼主:
版主可否提供些看法呢??

网友B:
你得参考switch官方提供的参考,这个驱动调起来比较麻烦......我调过别的switch芯片......

网友C(2017-03-24):
挖个坟,有没有解决呢?到底怎样接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