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助】蓝牙天线设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0-10):
这个图片里面  黄色的圈圈那部分

楼主:
还是天线馈点与芯片 之间的 (包括阻抗匹配电路)那段??对这块知识不太理解

楼主:
我的电路原理图,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雙端經巴轮轉成單端,你這個天線銅鉑尺寸必須按TI提供的不要更改。 ...

以楼主图中的SO8封装估计,楼主这个天线尺寸,“1/8波长”,把酒不离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楼主图中的SO8封装估计,楼主这个天线尺寸,“1/8波长”,把酒不离十了 ...

对这块了解不多,请问是不是效果最差呀。我没有选择蛇形天线,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这块了解不多,请问是不是效果最差呀。我没有选择蛇形天线,请指教

印制天线效果是比较差, 但也不是最差. PCB尺寸够用的话, 尽量不要用蛇形天线

网友C:
阻抗匹配,是指前端与后端匹配吧
双端转单端部分要与芯片匹配,
双端转单端部分与天线也要匹配;

网友D(2019-08-10):
楼主问这种问题说明你并不理解什么是阻抗匹配,天线的阻抗匹配是指天线和匹配器件一起的阻抗,这个阻抗不是板厂可以控制的,需要天线工程师和仪器设备来专门调试才行。pcb板载天线的效果其实一点都不差,之所以有人觉得这种天线效果不好,是因为不知道这种天线如何设计调试。所谓的官方天线其实只是一个通用天线形式,在不同产品上阻抗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这种天线需要专门设计,至少需要天线工程师专门调试阻抗匹配才行。我们公司可以提供板载天线设计调试服务,有需要的联系我,180-2801-6875 wx同号

网友E(2020-07-28):
首先你这个板子是双面板吧,那么你的板子厚度是多少,假设你的板子厚度是1.0mm,那么你的PCB部分的50欧姆阻抗是怎么做的,我深表怀疑,你自己会仿真计算一下吗?

网友F:
这个天线是TI提供的,它的尺寸,到旁边铜皮的距离,铜皮的总宽度都是计算好的,不能随便改,这时这个天线从黄圈那里看过去,是50欧的样子(具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它和它家的芯片能比较好的匹配)
这个东西,如果你对射频了解才能改动它.否则就必须一比一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