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关于电调 电机和电池的关系

楼主(2015-10-10):
关于电调 电机和电池的关系
手上有现成的电调,规格是3-14S-100A,电机为A3-1-130KV,均是sangair牌的,现在要选择电池,个人的对于这三者间的理解是这样的:电池》电调》电机,根据电调规格知道电调最大电压为14*3.7V=51.8V,电流最大为100A,电机最大电流为63A,那么选择电池的时候,电池的持续输出电流肯定要大于100A,电池的电压是否也要大于电调的最大电压呢,看到了一些网友的帖子说电池电压不能超过电调最高承载电压,是这样的么,望各位行家给点意见

网友A:
"电池电压不能超过电调最高承载电压"这句话是对的,这里的承载电压应该是电调内的某些功率器件(例如mos管)的最高耐压值,这个值被超过会烧坏电调。所以应该是电调承载最高耐压大于电池电压大于电机电压,因为电机的电压是通过电调的占空比将电池电压按一定比例关系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上的电压永远小于等于电池电压。

网友B:
[这个领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不能超过电调最高承载电压"这句话是对的,这里的承载电压应该是电调内的某些功率器件(例如mos管 ...

恩 是这样的 总算理清楚了三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