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信号耦合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5-10-10):
搭的电路如下,变压器手工绕指的磁环变压器,坡莫合金磁芯的,外径28左右,1:1,电感量153mH,想讲信号耦合到次级。功放输出是正常的正弦波,但是经过电阻到变压去原边就畸变成第三张波形了,把次级30V和负载电路去掉空载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变压器饱和了啊?
必须要用变压器把信号耦合过去,大家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明显是包和了,第三图的峰值肯定是原边电流过零时出现峰值。原边电流产生的H值多大,B是多少。

网友B:
两图波形横轴分度不同,很不好。
不但两波形横轴分度应该相同,而且应该把时间对齐,使用双踪显示。

网友C:
VDD-30V引起的

网友A:
Vp<=(Bmax*6.28*f*L*l)/(u*N),Bmax是磁心最大的磁感应强度,f是信号频率,L是原边电感,l是磁连长度,u是磁心的绝对导磁率,N是原边匝数。Vp是输入信号电压幅度,符合以上条件可保证磁心不包和,这个公式是计于以上的电路架构,次边电流很小,不计对磁连的影响,还有60欧的电阻也不对原边电流有影响。在这样,次边完整复现原边信号才有可能。

网友A:
在次边负载很轻下,原边的电流全转化成厉磁电流,导致包和。应在次边产生电流来抵消原边电流的磁化。才不会包和,如果在次边同样接电阻,构成回路,也不会包和,但这样的信号传递有误差。

网友C:
增加圈数

网友D:
地板说的VDD30V仅产生弱电流,对"饱和"没有什么“贡献”。

原电路等效电压源串小电阻后加于变压器初级,与153mH阻抗相比,60欧略去不计。因此,近似按恒压驱动模型.
如此,一."饱和"仅由初级有效电感量决定,并不惧怕二次侧开路。
二.它不是“电流互感器”模型,“次边电流抵消原边磁化”解释,似是而非。

结论:初级匝数不足,或铁芯截面太小,或磁材B值过小,造成“磁饱和”

网友A:
电流产生磁埸,磁埸产生电压,电压产生电流,电流产生磁埸.

网友D:
220V(港澳统一吧)电源变压器产生饱和与否,竟由负载决定?

网友A:
如果消去电感的形式,Vp<=6.28*Sc*f*Bm*N;sc:磁通面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20V(港澳统一吧)电源变压器产生饱和与否,竟由负载决定?

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针对LZ的电路,进行磁路定律得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针对LZ的电路,进行磁路定律得出的,

针对6楼“在次边负载很轻下,原边的电流全转化成厉磁电流,导致包和”,提出的反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针对6楼“在次边负载很轻下,原边的电流全转化成厉磁电流,导致包和”,提出的反问 ...

这样做,对包和有好处,你认同吗?这就是磁心的静态工作点的问题.B的变化范围等同于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安匝标量和.如果信号电流低到一定程度也不会包和啊.这种图形,CT取电时经常遇到啊.

网友A:
电源变压器与信号变压器的制作方式不同,电源变压器功率要求的,有电流,因此必须开气隙,大部分磁能量存在气隙中,不易包和,信号非功率,一般少开气隙,保真性好,但设计不当,易包和.

网友A:
H*B是磁埸的功率,H好比电压.B是电流,在一个磁路中是一样的.

网友A:
电压源没有产生电流,对磁路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与信号变压器的制作方式不同,电源变压器功率要求的,有电流,因此必须开气隙,大部分磁能量存在气隙 ...

电源变压器只要磁路中没有直流(磁通)成份,不必开气隙。

网友B:
VDD如果会引起饱和,那么次级波形必定上下不对称。如今次级波形上下对称,故可判断VDD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产生磁埸,磁埸产生电压,电压产生电流,电流产生磁埸.

磁场不一定产生电压,磁场的变化产生电压(准确地说是产生电动势)。

这个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变压器只要磁路中没有直流(磁通)成份,不必开气隙。

我认为开气隙是为了扩大输入的信号动态范围,降低有效的磁导率.使之不易包和(对整个磁路B),对交流信号传递来说,影响不大,如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用图形法选取一样,只要动态范围内,交流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对包和有好处,你认同吗?这就是磁心的静态工作点的问题.B的变化范围等同于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安 ...

电源变压器,负载电流会在初级绕组电阻上产生压降,而略微降低励磁电感的有效电压。从这个意义讲,加重负载可略改善铁芯饱和状况。但是电源电压依然是PT类电磁感应的主导因素,"加负载改善饱和"只是舍本逐末杀**掏蛋的伪技术。

“磁芯人的静态工作点”,不知从何说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对包和有好处,你认同吗?这就是磁心的静态工作点的问题.B的变化范围等同于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安 ...

这里近于PT,而非CT!错误就是从这儿诞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变压器,负载电流会在初级绕组电阻上产生压降,而略微降低励磁电感的有效电压。从这个意义讲,加重负 ...

你的观点我认同,是不可取的方案,没有实用价值,磁心的静态工作点指的是有直流电流流过绕组时的磁B.B的变动在B静态点上下波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与信号变压器的制作方式不同,电源变压器功率要求的,有电流,因此必须开气隙,大部分磁能量存在气隙 ...

此话差矣!(交流)电源变压器是开不得气隙的,相反地,工艺要求:一交错装配;二紧密压合靠实。
这里您又错当限流电感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近于PT,而非CT!错误就是从这儿诞生的

还是要符合磁路规律的,不分PT与CT,如PT等同于一个电感对原边源来说,但你不能说不产生电流吧,不产生电流就信号传不到次边.但产生电流也不能使B包和,也同样传不过次边.必须要符合我在以前的推导的公式.说白了,自感产生的原边电动势必须等于驱动电压,就不会包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开气隙是为了扩大输入的信号动态范围,降低有效的磁导率.使之不易包和(对整个磁路B),对交流信号传递 ...

绕组铁芯开气隙只有2个目的或用处:
1. 电压中含有不可忽略的直流分量
2. 做为电感串于回路(限流或滤波)
当然还有高频绕组的电感值稳定等,与饱和问题就远了。

很多电子工程师都无暇顾及电工原理了,往往对变压器电路很陌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绕组铁芯开气隙只有2个目的或用处:
1. 电压中含有不可忽略的直流分量
2. 做为电感串于回路(限流或滤波 ...

你认同我在26楼的PT与CT的磁路规律观点吗?

网友A:
在中国的工程教育关于磁路的知识,理想变压器的模型模糊许多搞电子的,动不动就是理想变压器.

网友A:
为了防止开关变压器铁芯出现磁饱和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变压器铁芯中留气隙,或采用反磁场。
当在变压器铁芯中留有气隙时,由于空气的导磁率只有铁芯导磁率的几千分之一,磁动势几乎都降在气隙上面;因此,留有气隙的变压器铁芯,其平均导磁率将会大大下降;不但剩余磁通密度也会降低,而且最大磁通密度Bm可以达到饱和磁通密度Bs;从而使磁通增量增大,变压器铁芯不再容易出现磁饱和。

网友D:
我严重不同意您关于“负载与饱和关系”中,混淆PT与CT两个应用特性。

网友A(点评):
我说的26楼的内容,负载与包和的关糸我首先都说了,会影响测量误差的.

网友A:
铜线如果松动了有可能有噪音,但是一般变压器都经过油浸,所以一般不会有噪音出来的。噪音一般是铁芯松动了震动,才会有噪音,低频变压器一般不用需要气隙(EI型的变压器插片多好都会有一点),低频逆变器的变压器要注意,没有气隙很容易饱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了防止开关变压器铁芯出现磁饱和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变压器铁芯中留气隙,或采用反磁场。
当在变压器铁芯中 ...

你说得太对了,前面我与老chang也强调了:没有直流分量不开隙的!

开关变压器甚至用“极大直流分量”都不足以表达了,当然要开隙啦!甚至还得认真设计开隙呢

网友A:
以上二个是网上找的,符合我的观点.磁路规律.

网友A:
我认为一个没有直流分量的应用埸合,变压器可以不开,但电源干扰或多或少会有的,也就说有直流分量存在,工频变压器要有气隙才对.EI变压器组装时本身有气隙存在,故意开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D:
你再重温一遍前贴吧
25楼,(交流)电源变压器是开不得气隙的,相反地,工艺要求:一交错装配;二尽量紧密压合靠实。
27楼,绕组铁芯开气隙只有2个目的或用处:
1. 电压中<含有不可忽略>的直流分量
2. 做为电感串于回路(限流或滤波)

很多电子工程师都无暇顾及电工原理了,往往对变压器电路很陌生。

网友A:
针对LZ的问题,就是个驱动过大,磁心及信号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匝数可解决问题.

网友D:
相反地,我认为:如果磁芯能容得下,大幅增加绕组匝数,可以解决饱和问题
(当然,这并不做为电路技术设计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开气隙是为了扩大输入的信号动态范围,降低有效的磁导率.使之不易包和(对整个磁路B),对交流信号传递 ...

开气隙后,确实会降低磁导率,磁路不易饱和。
但降低磁导率,必定会降低一次电感量,使励磁电流大为增加,这往往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符合磁路规律的,不分PT与CT,如PT等同于一个电感对原边源来说,但你不能说不产生电流吧,不产生电流就 ...

PT和CT,遵循同样的磁路规律,但CT和PT的“源”不同。
对CT来说,电源是近似交流电流源,对PT来说,电源是近似交流电压源。

网友B:
这位楼主,首帖就说得不明不白。根本没有说明第三幅图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正因为说得不明不白,我在3楼才没有明确说是否铁芯磁饱和。
第三幅图如果变压器初级波形,那肯定是铁芯磁饱和。但楼主委说明,也没有在同一屏幕上显示两个波形,所以无法确定。
可以显示双踪而不利用,两个波形之间的时间关系就难于确定,非常糟糕的习惯。

网友E:
以楼主的参数,初级才几十匝,几百mV就饱合了,功入可输出几V,于是过流功放发热,于是楼主串个60R限流,于是发现波形不对了。。。

网友E:
这个尺度的坡莫合金环 大约是0.2-2安匝就饱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楼主,首帖就说得不明不白。根本没有说明第三幅图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正因为说得不明不白,我在3楼 ...

第三幅图应是次级的交流波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T和CT,遵循同样的磁路规律,但CT和PT的“源”不同。
对CT来说,电源是近似交流电流源,对PT来说,电源 ...

没关糸吧,我们测负哉的功率,测电流,电压,都是普通电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气隙后,确实会降低磁导率,磁路不易饱和。
但降低磁导率,必定会降低一次电感量,使励磁电流大为增加 ...

替maychang补充一下:电流源激励的情况下加气隙可改善或避兔磁路饱和,电压源激励的情况下加气隙对饱和无济于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气隙后,确实会降低磁导率,磁路不易饱和。
但降低磁导率,必定会降低一次电感量,使励磁电流大为增加 ...

你可以参看下38楼的连结。关于开气隙与空载电流(无功电流)。

38楼的链接后面1/3内容是错误的, 原因参考48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T和CT,遵循同样的磁路规律,但CT和PT的“源”不同。
对CT来说,电源是近似交流电流源,对PT来说,电源 ...

都是电流的关糸,怎样产生厉磁电流的过程。也就是原边产生自感电动势直到趋近驱动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尺度的坡莫合金环 大约是0.2-2安匝就饱合

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替maychang补充一下:电流源激励的情况下加气隙可改善或避兔磁路饱和,电压源激励的情况下加气隙对饱和无 ...

这间接证明我在11楼的公式,峰值电压的限制,因为跟导磁率无关。

网友E:
电压激励看伏秒,电流激励看安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幅图应是次级的交流波形吧。

“功放输出是正常的正弦波,但是经过电阻到变压去原边就畸变成第三张波形了”
上面是首帖楼主原话。
你看第三幅图是哪一点的波形?
我的理解,按原文,好像是指原边两端。但第三幅波形与磁饱和时原边两端波形不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放输出是正常的正弦波,但是经过电阻到变压去原边就畸变成第三张波形了”
上面是首帖楼主原话。
你看 ...

呵,原边也一样出现这样波形,平台应是包和的部分。等同于是导线,但还不过总要有点起伏啊,没有铜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电流的关糸,怎样产生厉磁电流的过程。也就是原边产生自感电动势直到趋近驱动源。 ...

对PT来说,原边电动势是确定的,近似等于交流电源电压(差一个原边直流电阻上的压降),副边负载电流只影响原边电阻压降。
对CT来说,原边电动势不确定,要由副边两端电压来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PT来说,原边电动势是确定的,近似等于交流电源电压(差一个原边直流电阻上的压降),副边负载电流只影响 ...

你的观点有一个内部的条件,不考虑次边,当次边开路,没有电流,原边产生厉磁电流来产生原边电动势,去反抗驱动电压的,这二者的差来维持厉磁电流,万一B和了,电动势产生不了,PT就崩了,还是要受我11楼的公式限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压激励看伏秒,电流激励看安匝

针对工频的用的PT怎么看呢,VIN跟N什么关糸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针对工频的用的PT怎么看呢,VIN跟N什么关糸呢?

还是这样看,区别仅仅在波形系数上,伏秒并不只在方波才管用,正弦同样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是这样看,区别仅仅在波形系数上,伏秒并不只在方波才管用,正弦同样有效 ...

这个可能要用到积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用到积分啊。

不想积分就套前人给的(波形)修正系数,电工书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有一个内部的条件,不考虑次边,当次边开路,没有电流,原边产生厉磁电流来产生原边电动势,去反 ...

PT铁芯进入饱和,并非正弦交流整个周期均饱和。铁芯只在交流电压正负峰值附近饱和,交流电压过零时是不会饱和的。所以在正弦交流正负峰值附近才会“电动势产生不了”,此时励磁电流急剧增大,产生电流高峰。
如果楼主将电源电压波形和原边电流波形放到同一屏幕(双踪显示),那么饱和现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正弦交流电压正负峰值附近电流急剧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绕组铁芯开气隙只有2个目的或用处:
1. 电压中含有不可忽略的直流分量
2. 做为电感串于回路(限流或滤波 ...

确实。别说变压器了,连基尔霍夫都看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T铁芯进入饱和,并非正弦交流整个周期均饱和。铁芯只在交流电压正负峰值附近饱和,交流电压过零时是不会 ...

我认为,即然电感电流滞后电压90度,那么正常情况下电压峰值处磁通接近0,电压过零处反而是磁通最大

网友E:
理想的“稳态”条件下,正弦激励的变压器,其磁通在电压过峰点处为零。电压过这一点后开始“充磁”,电压过零处磁通达到最大值,电压穿越狱X轴后开始消磁辞放磁能,到负峰处磁通又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即然电感电流滞后电压90度,那么正常情况下电压峰值处磁通接近0,电压过零处反而是磁通最大 ...

是。我说错了,是电压变化率最大时产生电流尖峰,不是电压最大时产生电流尖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即然电感电流滞后电压90度,那么正常情况下电压峰值处磁通接近0,电压过零处反而是磁通最大 ...

而且此电流波形是“偏头”的,“偏头”的原因是铁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而且此电流波形是“偏头”的,“偏头”的原因是铁损。

这我倒是没想到。楼主的最后一图怎么丢了几个半周?这容易误导大家,这样发图不好吧

网友E:
没丢,是X轴展开了5倍,我看花眼了 :L

网友A:
因本人推导11楼的公式时,算少了一个N,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LGZ的增加匝数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本人推导11楼的公式时,算少了一个N,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LGZ的增加匝数是对的。 ...

变压器计算中,工作频率和铁芯磁密确定后,得到“每伏匝数”,乘以该绕组所预定的电压即得应绕匝数。由这个名称即可看出:电压越高,需要的匝数越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丢,是X轴展开了5倍,我看花眼了

展开5倍,而不是同一刻度,很不好。我在3楼已经说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本人推导11楼的公式时,算少了一个N,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LGZ的增加匝数是对的。 ...

呵呵!
您是那么几位蒙有海外面纱中少有的技术认真者,尤有丰富运放应用知识。但似乎一开始就从运放入行,对晶体管电路和电工原理等显得很陌生。
显然实际用过CT,却忽略了电源变压器原理设计和结构特点。例如铁芯开隙,前面提到了EI型。它的缝隙是结构所限的无奈,并非故意而为。60~70年代出现的C型,以及再晚些时候的R型,就努力将磁隙趋近于零。现在数百瓦民用电器更乐于釆用O型无隙铁芯,制作工频或低频功率变压器了。
呵呵,蚂蚁门前弄斧头啦!

纠正:R型也是无隙铁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
您是那么几位蒙有海外面纱中少有的技术认真者,尤有丰富运放应用知识。但似乎一开始就从运放入行 ...

这可不敢当! 类似于国际贸易吧, 互通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楼主,首帖就说得不明不白。根本没有说明第三幅图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正因为说得不明不白,我在3楼 ...

第三幅图是原边的波形,也就是60欧姆右端,刚好一个探头坏了呵呵
图我再想办法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回复了,先慢慢琢磨大家的解答了,增加匝数再试验下,不行换点一个大点的变压器了,至于理论的东西只能慢慢学习了,有结果了随时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幅图应是次级的交流波形吧。

次级波形基本和初级一样,只是有点毛刺干扰,质量不如初级,趋势基本一样。

楼主:
那是不是意味着用该磁环就不可能实现信号耦合的功能在该电路中,要换体积更大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
您是那么几位蒙有海外面纱中少有的技术认真者,尤有丰富运放应用知识。但似乎一开始就从运放入行 ...

磁隙也不是越小越好, 还要兼顾剩磁, 磁隙太小剩磁太大, 如环牛的剩磁可与工作磁密相当,最达工作磁密的80%且断电后仍长期保持, 本来工频变压器所能承受的额定伏秒只有周期的1/4, 若是上电时激历磁场的方向与剩磁方向同相, 那么变压器所能承受的伏秒将小于5mS, 上电过激历的概率介于0.25-0.5之间( 实际上在0.25-0.45之间, 因为变压器本身有10-15%的裕度). 这个冲击电流将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几倍至几十倍, 大容量电力变压器若采用环牛, 可能上电有一半的机率引起电网崩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意味着用该磁环就不可能实现信号耦合的功能在该电路中,要换体积更大的吧! ...

你最好把所有细节都讲清楚,例如后级输入阻抗、通频带上下限、原边电压幅度、波形,等等。
猜测波莫合金铁芯未必适合你的要求,可能用硅钢片铁芯更合适。
匝数可能需要增加很多,可能需要若干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意味着用该磁环就不可能实现信号耦合的功能在该电路中,要换体积更大的吧! ...

你传输的功率基本为零, 这个体积绰绰有余了, 增加匝数到300:300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网友E:
补充79楼, 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串电抗器启动后, 再将电抗器短路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意味着用该磁环就不可能实现信号耦合的功能在该电路中,要换体积更大的吧! ...

传输信号而已,降低线径,增加匝数,可以参考我11楼的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意味着用该磁环就不可能实现信号耦合的功能在该电路中,要换体积更大的吧! ...

传输信号就用这种合金,导磁率高,把磁心的资料查下,就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传输信号而已,降低线径,增加匝数,可以参考我11楼的公式。

现在意见基本统一了: 增加匝数. 楼主需要注意的是, 几百Hz的频率, 坡莫合金也许不适合, 饱和磁密只有硅钢的一半, 如maychang 在80楼所言. (发了贴发现跳了楼层, 回头才看到撞车了
仅仅是个信号变压器, 若通频带有限, 直接用EI-28铁芯, 成本便宜不少,目前再小的铁芯不太好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传输信号就用这种合金,导磁率高,把磁心的资料查下,就清楚了。

信号变压器, 关键的是线性, 工作磁通占比越小的, 线性越好. 硅钢片的Bm可达1.7T, 一般PT/CT都只用到额定磁通的5-10%, 坡莫合金的Bm只有0.7-0.8T, 不见得有优势

楼主:
先补上图了,不过是原边加了些匝数后的,原边电感量400mH左右,副边还是153mH,分别是功放输出和原边,功放输出和副边的波形图!
另外后来又给副边和30V直流电源串接了100欧姆电阻,基本对信号波形没有大的影响就不上图了。先用手头的磁环增加匝数绕了,硅钢片的找来再试了,那么用铁氧体磁环比坡莫合金磁环怎么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磁隙也不是越小越好, 还要兼顾剩磁, 磁隙太小剩磁太大, 如环牛的剩磁可与工作磁密相当,最达工作磁密的80% ...

嗯,很多人并不知道环牛这个特点,我也不告诉他们。呵呵!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了,对变压器磁路这些的真是了解太少啊:L最终确定了再来汇报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补上图了,不过是原边加了些匝数后的,原边电感量400mH左右,副边还是153mH,分别是功放输出和原边,功放 ...

果然如maychang所言, 波形后面变扁了, 匝数仍然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很多人并不知道环牛这个特点,我也不告诉他们。呵呵!

老T那个大书包, 本论坛下的人可不少,不过认真看的估计没几个

网友E:
老T大书包里, 有这么一段, 将高斯写成特斯拉, 前者只有后者的万分之一. 人类目前以兆瓦功率实现的超导强磁, 也仅达到40特斯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补上图了,不过是原边加了些匝数后的,原边电感量400mH左右,副边还是153mH,分别是功放输出和原边,功放 ...

还是要增加匝数。原边的峰值比以前要接近源信号,还要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补上图了,不过是原边加了些匝数后的,原边电感量400mH左右,副边还是153mH,分别是功放输出和原边,功放 ...

匝数还是太少,仍需要增加,增加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很多人并不知道环牛这个特点,我也不告诉他们。呵呵!

没有接缝的铁芯都是这样,除环牛外,R型变压器也是一样。
C型铁芯因为有接缝,虽未加气隙,也比无接缝的要好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补上图了,不过是原边加了些匝数后的,原边电感量400mH左右,副边还是153mH,分别是功放输出和原边,功放 ...

这样的波形图,看得多清楚!

网友F:
其实,都是《电磁学》的东西....

给几个示意关系:

其中A为截面积,l为磁路长度。

网友D:
楼上说得太棒了,都是电磁。

楼主:
坡莫和金磁环绕几百匝自己绕太慢了呵呵,昨天用手头的36mm铁氧体磁罐绕了206匝,这个可以上绕线机,信号耦合基本没问题了,硅钢片的目前没有东西还没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有個疑問,如下。结论:初级匝数不足,造成“磁饱和”,這是老六在8樓所言,而其他先進也有類似觀點。請問 ...

可以参考HWM的第三个公式,B,N,U的关糸,但是B有个限值,大的一定程度不会再大,因此,U/N的比例有个限值。随U增大,N 也要大,才不会增长到BM。

网友H:
这么多公式,一会绕晕了。
简单点方法,如同模电基础里的图解法,给定传输曲线,那么输入曲线上每个点都能据此映射出输出曲线。楼主这个根据图解法很好判断波形形状,用不着公式。

网友I(2016-02-29):
引用 网友F:
其实,都是《电磁学》的东西....

给几个示意关系:

赞赞!这个帖子说了这么多,其实就这三个公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個疑問,如下。结论:初级匝数不足,造成“磁饱和”,這是老六在8樓所言,而其他先進也有類似觀點。請問 ...

公式我不懂,
我只听说电源变压器最主要参数是T/V,
至于说“物理怎么回事儿”,这要看“理”到哪个层面,分子结构的,材料特性的,电工手册的……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