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圈了,关于汽车上电源端电解电容耐压的问题

楼主(2015-10-10):
手头有一个项目汽车上用的12V系统,在选择电源端电解电容的时候懵逼了,因为产品尺寸的限制和电容容量的要求1000uf 只找到25V 1000UF 12.5*20 的电解电容,但是我看公司里的产品和进口件12V系统上用的电容耐压都是35V 的,因为产品要通过车厂的过电压试验,即产品要在17V过电压下通电1小时不坏,还有一个试验项目 jump start  在26v下通电1分钟不坏,看起来第二个试验项目在选用25v耐压的电解电容有危险,可能试验不通过,我又找到一个做汽车电子的大牛请教了下问为什么汽车12V的系统电源端不能使用25V的电解电容,得到的答复是在过电压试验时电解电容会爆,我有点不信就自己试了一下,在选的那颗25v电容两端加40V电压通电,到现在有半个小时了电容纹丝未动.....这下我就懵逼了,到底汽车电子电源端能不能用25v的电解电容??求做过汽车电子的大大指导一下~~~

网友A:
在选的那颗25v电容两端加40V电压通电,到现在有半个小时了电容纹丝未动.....这下我就懵逼了

那是个体现象,电容的额定耐压是个统计结果且还留有一定的余量。

还是按规行事为好。

网友B:
你用脉动直流电试。

网友C:
用35V耐压主要是耐100V,2mS发电机尖峰电压,若结构限制无法用大体积的1000uF/35V电容,可用2只470uF/35V并联。1000uF/25V也不是不能用,电源输入端串个电感抑制尖峰电压即可,注意转折频率避250Hz远点。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