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输出电阻串联问题

楼主(2015-10-10):
各位大神,
  今天看了个仪表内部的电路图,OP的输出串联了一个4.7M+6.8K的电阻,为何不直接用一个电阻呢,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操作,有点想不明白。
  请大神指点,多谢啊!

网友A:
可能是作为“电流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作为“电流源”用。

多谢,
  开始帖子里没说明白。这个电路是用来做类似电流源用的。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用两个电阻,用一个电阻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开始帖子里没说明白。这个电路是用来做类似电流源用的。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用两个电阻,用一 ...

可能是“凑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凑数”吧。

多谢!
  但电路中对这个阻值并没有精确的限制。
可能为了方便生产时的调试。。。。
开始想了下没想明白。

网友B:
我经常这样用,是为了用常规电阻配出符合要求的阻值。
这可以避免采购奇怪的电阻。

网友C:
凑数,要不然就是非标,采购不好搞

还有一种是功率分配,不过在这里显然不是

网友D:
图中看不出来“OP的输出串联了一个4.7M+6.8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