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5017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10):
各位大神好,附件为我使用Ti的一款开关电源芯片LM5017的原理图,输出按照12V500mA设计,R46R47未贴,两个问题:

1,LM5017的基准脚FB应为1.225V,但是测试发现该基准会随着Ron(R42)的值变化而变化,实测R42=500K时,FB=1.48V;R42=300K时,FB=1.41V;R42=100K时,FB=1.23V。分压电阻不变时,输出电压值会因为FB电压变化而变化。  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2,输入电源电压范围为9-100V,但是当输入电压小于50V左右时,输出变为恒定的7.6V,基本是VCC的电压,而不是设定的12V,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A:
f(sw)=V(out)/【K*R(ON)】,f(sw)和K为已知,你说V(out)会不会随着R(ON)变呢,其实R(ON)的功能就是用来调节MOS管的占空比的,一般占空比=V(out)/V(in)。解决方法最好注册一个TI的号,用在线模拟一下,仔细看下datasheet手册芯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w)=V(out)/【K*R(ON)】,f(sw)和K为已知,你说V(out)会不会随着R(ON)变呢,其实R(ON)的功能就是用来调节 ...

感谢回复,再讨论下:Vout=1.225V*(Rfb1+Rfb2)/Rfb1, 而确实 f(sw)=V(out)/【K*R(ON)】K为定值,但Vout根据设置也是定值,那么Ron就是影响开关频率f的,也确实如你所说为调节占空比的,但前提是Vout也是固定的才对啊

网友B:
用同步降压的方案更好ISL85415,这个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同步降压的方案更好ISL85415,这个性价比很高。

非常感谢额,我看了一下,主要输入范围不够,我用的主要输入电压为60V,而且要适应大约30-80V的输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