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初建工程报错,解决不了了

楼主(2015-10-10):
安装完mdk后,出现这个错误,提示Fatal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system_stm32f10x.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然后去st官网找到相应的库函数,替换后还是出现错

网友A:
.\output :当前路径下的output文件夹. 你可能位置放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 :当前路径下的output文件夹. 你可能位置放的不对.

嗯,改了之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