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教高手,这样的同步该如何写

楼主(2015-10-10):
ge, edge, os, se, ST

目前遇到的情况是: 对方送过来80bits的串行数据和CLK,  它开始传送的之前有个同步机制,CLK保持low不变,data由 0  1  0变化,表示一个周期开始,他有可能不传完80bit就停止,而重新开始。
CPLD端的该如何去同步? 尝试好多方法都不行.....

always @( negedge data )
begin

end
always @( posedge data )
begin

end

//计数及重新开始 new_star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new_start)
begin
  if(new_start)
  begin
   bit_cnt[7:0] <=0;
  end
  else
  begin
     bit_cnt[7:0] <= bit_cnt[7:0]+1'b1;
  end
end
如何能得到new_start. 捕获到同步 0 1 0信号,而重新开始??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