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求助。

楼主(2015-10-10):
zigbee中使用flash读写方法的地方,zigbee会卡死,较高概率出现。求高手指教,本人电话,13910558290,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建议楼主提供下代码。猜不到为啥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提供下代码。猜不到为啥会卡死

等我让技术人员发下。

网友B:
代码如下
void write(uint8 index,uint8 *dat,uint8 len)
{
  uint8 i;
  if(index>CACHE_MAX_LEN)return;
  for(i=0;i<len;i++) zSendBuf[i] = dat[i];
  zSendBuf[127] = len;
  HalFlashWrite(0xc800 + index*32,zSendBuf,128);
}

uint8 read(uint8 index)
{
  if(index>CACHE_MAX_LEN) return 0;
  HalFlashRead(100,index * 128,zSendBuf,128);
  return zSendBuf[127];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我让技术人员发下。

汗,原来是老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代码如下
void write(uint8 index,uint8 *dat,uint8 len)
{

读写flash的频率配置成多少?是不是不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C:
用的多高的频率

网友D:
读写flash的时候,其他操作是否还在进行?看看手册,读取flash的时候,其他操作是否可以进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写flash的频率配置成多少?是不是不在允许的范围内?

最快也是1s一次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读写flash的时候,其他操作是否还在进行?看看手册,读取flash的时候,其他操作是否可以进行? ...

写了flash之后立马就发送zigbee数据包,这个也有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写了flash之后立马就发送zigbee数据包,这个也有影响吗?

写flash也需要一定的稳定时间的呀,你可以试着加个延时看看。

网友E:
读写Flash的时候是不是有中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读写Flash的时候是不是有中断了

很有可能是。但只提供了部分代码,没法判断

网友F:
可以烧官方的例程看看。肯定不会出现问题的,读写flash关闭中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烧官方的例程看看。肯定不会出现问题的,读写flash关闭中断

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是被中断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