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取一个数组里面的元素个数

楼主(2015-10-10):
如下数组,通过什么C++语句可以获取到数组里有多少个元素?
uint num[]={0x01,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02,0x0E,0x00,0xA1,0x05,0x01,0x00,0x00,0x01,0x50,0x30,0x30,0x30,0x49,0x00,0x00,0x00, 0xE2,0x16,0x5A};

网友A:
sizeof(a)/sizeof(int)

网友B: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GET_ARRAY_LEN(array,len){len = (sizeof(array) / sizeof(array[0]));}

//定义一个带参数的 宏,将数组长度存储在变量len中

int main()

{

char a[] = {'1','2','3','4'};

int len;

GET_ARRAY_LEN(a,len)

//调用预定义的宏,取得数组a的长度,并将其存储在变量len中

printf("%d\n",len);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C:
sizeof,用这个函数

网友D:
C++语句中,貌似没这个语句吧

网友E:
需要计算数组大小么?

网友E:
这个需要把最后一位定为0x00

网友F:
xx.size 这个吧

网友G:
这个百度一下,很多呢。

网友:
sizeof(a)就行了吧

网友H:
sizeof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数据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