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K60)WDOG看门狗测试

楼主(2015-10-10):
看门狗是一种计数器。当计数的值溢出时会自动复位MCU。(需要在溢出前“喂狗”,避免复位)
看门狗机制可以避免程序跑死(跑死时自动复位)
改变看门狗寄存器参数前必须解锁看门狗。freescale kinetis看门狗解锁步骤是向看门狗的解锁寄存器连续写入0XC520和0xD928.两次写入不能超过20个时钟周期。

注:程序需要烧至flash,否则复位后程序丢失。

初始化看门狗
void WDOG_Init(void)
{
    WDOG_UNLOCK = 0xC520;
    WDOG_UNLOCK = 0xD928;               //解锁看门狗寄存器(重新写入前必须解锁)两次写入不能超过20个时钟周期

    WDOG_PRESC = 0x0700;  //(7+1)分频

    WDOG_TOVALH = 0x0110;    //看门狗超时时间设置为3s
    WDOG_TOVALL = 0x5E90;
}

楼主:
喂狗
void WDOG_Feed(void)
{
    WDOG_REFRESH = 0xA602;
    WDOG_REFRESH = 0xB480;   //喂狗
}

楼主:
关闭和开启看门狗
void WDOG_Close(void)
{
    WDOG_UNLOCK = 0xC520u;
    WDOG_UNLOCK = 0xD928u;
    WDOG_STCTRLH &= ~0x0001; //关闭看门狗 WDOTEN 0
}
void WDOG_Open(void)
{
    WDOG_UNLOCK = 0xC520;
    WDOG_UNLOCK = 0xD928;
    WDOG_STCTRLH |= 0x0001;  //打开看门狗 WDOTEN 1
}

楼主:
======================= 华丽的代码分割线===============================
所有代码
#include "LED.h"

void WDOG_Init(void);
void WDOG_Feed(void);
void WDOG_Close(void);
void WDOG_Open(void);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WDOG_Init();      //初始化看门狗
    init_LED();
    EnableInterrupts;

    WDOG_Open();     //开启看门狗

    Delay(1500);
    while(1)
    {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WDOG_Feed();     //喂狗
    }

}

void WDOG_Init(void)
{
    WDOG_UNLOCK = 0xC520;
    WDOG_UNLOCK = 0xD928;               //解锁看门狗寄存器(重新写入前必须解锁)两次写入不能超过20个时钟周期

    WDOG_PRESC = 0x0700;  //(7+1)分频

    WDOG_TOVALH = 0x0110;    //看门狗超时时间设置为3s
    WDOG_TOVALL = 0x5E90;

}

void WDOG_Feed(void)
{
    WDOG_REFRESH = 0xA602;
    WDOG_REFRESH = 0xB480;   //喂狗
}
void WDOG_Close(void)
{
    WDOG_UNLOCK = 0xC520u;
    WDOG_UNLOCK = 0xD928u;
    WDOG_STCTRLH &= ~0x0001; //关闭看门狗 WDOTEN 0
}
void WDOG_Open(void)
{
    WDOG_UNLOCK = 0xC520;
    WDOG_UNLOCK = 0xD928;
    WDOG_STCTRLH |= 0x0001;  //打开看门狗 WDOTEN 1
}

楼主:
==========================华丽的实验现象===============================
注释掉“喂狗后”LED 1.5秒闪烁(初始化LED为低电平)3秒看门狗复位
喂狗,LED亮1.5后熄灭

(Kinetis K60)WDOG看门狗测试.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