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手从51转stm32 keil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2015-10-1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吧,你还是以前的MDK c51么?应该用MDK AR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吧,你还是以前的MDK c51么?应该用MDK ARM的。

找到问题了,确实是MDK的原因,我把C51跟ARM的MDK合并在一起了,后来一个C51的,一个ARM的,解决了。不过就是有点麻烦啊

网友B:
本质是编译器升级了,有些编译选项语法有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确实是MDK的原因,我把C51跟ARM的MDK合并在一起了,后来一个C51的,一个ARM的,解决了。不过 ...

还是可以共用一个的,你装个MDK for 51 V901版本的,然后直接装MDK for ARM最新版本的。直接可以共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可以共用一个的,你装个MDK for 51 V901版本的,然后直接装MDK for ARM最新版本的。直接可以共存的。 ...

好的,装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