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续流管选择

楼主(2015-10-10):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正向压降小,但反向电流大好。正向压降小,二极管上的电压损耗小,反向电流大可以保护二极管加反向电压时不易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正向压降小,但反向电流大好。正向压降小,二极管上的电压损耗小,反向电流大可以保护二极管加反向电压 ...

反向电流大可以保护二极管加反向电压时不易击穿
******
什么理论?

网友C:
选用肖特基或快恢,正向电流大的,反向电压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