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帮助分析一下一个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5-10-10):
有天线的时候 V_ANT =3.07V ADDET_N=0V 没有天线的时候 ADDET_N=3.3V ADDET_N=1.84V
要求没有天线的时候 ADDET_N是高电平 1.84V可能小了点  所以想知道ADDET_N电压怎么出来的

网友A:
楼主需要搞清楚这个UBLOX模块两个引脚的特征,会不会对这个外部电路有影响。可以将模块拆下,单独测量外部电路。看图片上面所说,是需要按公式1计算门限电流,我没有这份资料,不敢断章取义。我感觉以前用的UBLOX模块没有那么复杂,有源天线也不需要外置检测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搞清楚这个UBLOX模块两个引脚的特征,会不会对这个外部电路有影响。可以将模块拆下,单独测量外部 ...

昨晚仔细百度了一下,好像ADDET_N电压=Vbe/R4*R5,实际测得 ADDET_N电流为63uA ,大抵=Vbe/R4,但是今天同事验证模块功能时,ADDET_N电压无论是0还是1.84,都没有变化,外置检测电路是为了测试临时更改的! 今天将R5的另一端直接跳到3.3V ,还是没有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GPS软件模块是由软件工程师做的,所以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