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YL-KL26Z开发】+GPIO例程详解之时钟

楼主(2015-10-11):
GPIO很简单,但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从main开始。
时钟SystemCoreClockUpdate();与串口uart0Init(9600,0,0,8,1);设置下回分解。
时钟
找到SIM_SCGC5的定义:
然后是
将0x40047000u转换到结构体 SIM_MemMapPtr

通过结构体 SIM_MemMapPtr,与SIM_BASE_PTR0x40047000u,可以计算出SIM_SCGC5的地址是0x40048038,
再看手册中,
A口时钟使能为SIM_SCGC59位置1;
而SIM_SCGC5_PORTA_MASK的定义在
再看手册
现在知道这个时钟是怎么使能的了。

楼主:
不过下面还有时钟的问题。
注释很清楚,但它是怎么使能的呢?

先看MKL_PORTB
这里是字符 B 不是16进制,注意!
这个 ##的用法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实际中使用,结果就是SIM_SCGC5_PORT##A##_MASK=SIM_SCGC5_PORTA_MASK
还是上面的那个
与上面的功能一样。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还请帮忙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