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串口数据波形

楼主(2015-10-11):
这个波形是通过RS485发出来的,请高手分析一下波形的波特率,校验,停止位,数据位,最好能知道他的协议。

网友A:
某宝有485转232模块,买一个把数据转串口上判断规律,示波器显示数据不全,至少要一个完整周期

网友B:
大概30K,或者n倍。

就这点信息,就分析协议?

网友C:
用示波器查看下通信波特率,然后PC上位机设置好波特率监控通信数据,自己慢慢分析那堆数据。。。。

楼主:
如果我想模拟这段波形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