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v数字信号控制12v20a的电源开关电路

楼主(2015-10-11):
本人模电小白一个,现在需要一个可以由5v数字信号来控制一个12v电源开关的应用电路,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用光电耦合器控制继电器

网友B:
开关电源有控制端,直接接就可以了。没有的话,如上所述

网友C:
电流有点大,要和单片机点路隔离

网友D:
光耦,继电器,三极管都可以的。看你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继电器,三极管都可以的。看你的需求吧。

12v电源是给一个无刷电机供电的,最大电流可达20A,可不可以给一个电路图,给出元件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