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emblocks无法下载

楼主(2015-10-11):
使用开源软件em::block时,在下载程序时,出现GDB server not found 的错误

网友A:
gdbserver是由仿真器提供的,所以要先装仿真器。
emblocks支持三种仿真器:
st-link,openocd,j-link。

网友B:
干嘛不用\keil啊,这个软件可以**好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keil啊,这个软件可以**好用啊。

楼主应该是有特殊需求,估计是编译器方面。

网友C:
开源软件em::block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Finally, an IDE with all the features you need, having a consistent look, feel and operation across different targets (ARM, MSP430, PIC, ...).

网友E:
我一个项目同时用3种编译器编译,KEIL生成的代码运行速度最慢,IAR最快,GCC居中。但编译速度GCC最快,IAR最慢。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软件卸载重新安装了一遍,编译就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