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音响

楼主(2015-10-11):
    各位好,最近思绪不稳定,突发奇想,想做一个音响,先不管好与坏,只要是能先做一个能发出声音的就行。
网上电路图是很多。关于什么制作步骤的,请大家给出点建议??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买一片LM386,照图联接好。

网友B:
买一节1号电池和一个小灯泡,玩玩"最简电路",先解决一下浮躁心理。

网友C:
搞个分离元件的吧,
集成电路的可用TDA2822,LM1875资料齐全,
好音质不仅仅是功放,还需要好音箱,箱子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节1号电池和一个小灯泡,玩玩"最简电路",先解决一下浮躁心理。

呵呵~

网友D:
TDA2822M + 8Ohm/0.5W小喇叭一只。

网友E:
做一个专业的木制的箱体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专业的木制的箱体很麻烦

事在人为嘛!不过只是想先做出点效果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专业的木制的箱体很麻烦

     事在人为嘛!不过只是想先做出点效果来就行。
回想起从刚进实验室到现在为止,每次接到新项目时又害怕,又兴奋。害怕在做不出来,兴奋在可以尝试做新的东西,学习新的知识。而每次都那么幸运,在沮丧时,找到关键资料,然后就那么不知觉地弄出来了。。。想想还挺不错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专业的木制的箱体很麻烦

     事在人为嘛!不过只是想先做出点效果来就行。
     回想起从刚进实验室到现在为止,每次接到新项目时又害怕,又兴奋。害怕在做不出来,兴奋在可以尝试做新的东西,学习新的知识。而每次都那么幸运,在沮丧时,找到关键资料,然后就那么不知觉地弄出来了。。。想想还挺不错的。
    这次做点音响效果也可以学习一下晶体管,运放的特性。做不做得出是另一回事,。。。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事在人为嘛!不过只是想先做出点效果来就行。

TDA2030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F:
百度不少MP3模块,买一个,加喇叭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在人为嘛!不过只是想先做出点效果来就行。

箱体又有多种设计,而且音箱必须根据你的扬声器设计和调整。光是听那些“发烧友”的描述,非常不靠谱。
其实,在放大器、扬声器和音箱三者中,最容易的是放大器,其次是音箱,最难的是扬声器。而这三者必须同样优秀,并且配合也很好,才能够产生良好的声音。
当然,如果只要“能发出声音的就行”,那随便怎么做,都能够发出声音。你如3楼Lgz2006所说拿节电池接到扬声器上也能够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又有多种设计,而且音箱必须根据你的扬声器设计和调整。光是听那些“发烧友”的描述,非常不靠谱。
...

      怪我 ! 是我没表述清楚,随便发声当然是针对基本效果而言,当然前提是跟随音源变化,至于杂七杂八的噪音可能会很多。跟随音源变化,这是要实现的第一步。

网友G:
TDA2003 TDA2030  LM1875 都是比较不错的方案,电路非常简单,网上资料很多。
LM1875假货较多。
要是先做个实验玩玩,建议使用TDA2003,单电源供电,比较简单。
TDA2030和LM1875都是双电源供电的,功率比TDA2003大,电源电路稍复杂。
难度大些的,可以试试分立元器件的AB类功放,末级使用 B817 D1047 做推挽,推动30-50W音箱,效果还行。C5200 A1943也可以,功率更大些。这些对电源要求很高,建议至少100W环形变压器和一对10000UF/63V的滤波。
D类功放也可以,TI的TPA系列都不错,比如TPA3131 TPA3132等。D类功放可以使用开关电源供电。体积小,散热片也小。

网友H:
去TI申请D类的IC,配上笔记本电源就可以用啦.
NB一点用带DSP的D类IC,TI/ST都有,自己用MCU写参数调整EQ吧.一般最少有7个Band的PEQ可以调整.TI:TAS5716/5711;ST:STA339/STA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