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船模比赛需要

楼主(2015-10-11):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线接收头工作时的电压应该是零点几伏吧,这里的电压是哪里的电压,建议画图看看。

网友B:
问得没头没脑,不好回答

网友C:
红外接收头都是用上拉拉高,当检测到红外信号的时候会出现下降沿

网友D:
船模用红外控制?  开阔水面没东西反弹的话,你打算一直瞄准接收器么

网友E:
接收头输出的数据是包含瞬间低电平的码流,需要示波器才能看到,用单片机或者解码芯片解码之后才能去控制电机,建议看一下SM5021/SM5032的资料。

网友F:
平时处于高电平,接收到红外信号时为一串脉冲,完后继续高电平,你测的4.4V肯定是接收信号期间

网友G:
1.红外接收头输出的是数字信号,不是固定电平。
2.注意红外遥控只能用于室内短距离,否则很难对准且易被阳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