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linux更新内核Image

楼主(2015-10-11):
最近在搞imx6,以前一直没搞过Linux,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更新内核的问题。

板子是已经有uboot、kernel、fs,且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我想更新一个新的kernel image进去。

我原本打算是用TFTP或者SD卡,结果uboot有点问题导致TFTP用不了,SD卡也找了半天,后来同事说用网线直接把image拷贝到板子的/boot/下面就可以,开机启动可以运行新的kernel了,现在搞linux都用这种方式。

网线拷贝文件倒是没问题,我的问题是,真的可以做到把新的image考到/boot下就可以运行新的kernel了吗,我之前arm启动流程不是uboot启动加载kernel,kernel起来之后挂载文件系统么,而新kernel在/boot下,不成了uboot->fs->kernel了吗?
另外就是我同事说的是NFS启动吗,不太明白,新手请大家帮个忙,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回复下么:(,二姨家的坛友不抬一手么,对linux是真不熟,看网上也是更新kernel的话都采用的是TFTP或者NFS什么的,并没有说道直接拷贝到板子的boot/下就可以启动内核。

网友A:
楼主,我不太懂,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
感谢楼上,今天确认是可以这么做的,问了几个以前同事,的确很少这么做。
我还是不太清楚怎么一个原理。
大概意思是,/boot单独挂载在一个分区(ext2),uboot加载kernel,在kernel加载起来后,可以在/boot/下面看到一些dtb/zImage等文件,这个会被在uboot启动后先挂载,然后读取这个zImage,然后加载kernel。。。
这样做就是更新image的另一种方式,在kernel起来之后去更新,而不是在uboot下采用tftp或者nfs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今天确认是可以这么做的,问了几个以前同事,的确很少这么做。
我还是不太清楚怎么一个原理。
大 ...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使用tftp下载,NFS启动,这样,你更改内核内容,编译后,直接下载比较方便。

网友B:
我们官网提供的userguide文档中有说明,同时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本论坛中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08990-1-1.html

网友C:
官方有怎么使用sd启动的烧写和操作方法,简单易用,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官网提供的userguide文档中有说明,同时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本论坛中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有怎么使用sd启动的烧写和操作方法,简单易用,你可以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C:
不客气,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