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分立器件选型

楼主(2015-10-11):
硬件设计时通常会使用到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等半导体分立元器件,大家一般采用的是哪些厂商的器件,国产or进口

网友A:
大多数原装元器件都是外国的,国产货可分二种,一种是自已品牌的,一种是山寨的。常用元器件国产山寨的很多,价格便宜但质量一般,或参数达不到原装的标准。关于国产or进口,我觉得如果是低廉产品、要求低的电路、价格敏感的可以用国产元件器,如果是要求高的电路最好用原装进口的元器件,特别是芯片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原装元器件都是外国的,国产货可分二种,一种是自已品牌的,一种是山寨的。常用元器件国产山寨的很多 ...

感觉这个还是要看公司产品,是要低价还是高质量

网友B:
二极管和三极管一般用国产的就行,要求质量MOS一般选IRF、ST、和A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