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keil-MDK的问题

楼主:
在安装了MDK后出现了找不到芯片的情况

网友A(2015-10-11):
MDK哪个版本的,5.1以上的版本需要安装pack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哪个版本的,5.1以上的版本需要安装pack包。

5.0的

网友A:
我看了看你的截图,是可以安装pack包的。找个pack包安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看你的截图,是可以安装pack包的。找个pack包安装看看。

安装完之后打开pack包会卡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完之后打开pack包会卡住

换个新的MDK的版本。

网友B:
完全是MDK版本问题,建议先前推,找一个MDK4.0左右的版本,如果没有问题,再看看高版本的是否需要补丁之类的

网友C:
俺用最新的没有任何问题,建议你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用最新的没有任何问题,建议你换个版本试试!

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MDK版本问题,建议先前推,找一个MDK4.0左右的版本,如果没有问题,再看看高版本的是否需要补丁之类 ...

已安装4.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MDK的版本。

已安装4.7版本

网友D:
5.1以上的版本需要安装pack包。看你的界面是需要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