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的初始化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15-10-11):
void init_clock(void)
{
    P7SEL |= BIT0 + BIT1;                       // IO口设置为外部晶振
    UCSCTL1 = DCORSEL_5;                        // 选择DCO的范围
    UCSCTL2 = 374;                              // 设置DCO频率为16M
    // 设置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3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_clock();                             //初始化系统时钟
    light=3;
    PCDIR=0xffff;
    PCSEL=0x0000;
    P10SEL = 0x30;                       //选择P10.4 P10.5串口功能
    UCA3CTL1 |= UCSWRST;                // USCI Software Reset */
    UCA3CTL1 |= UCSSEL_2;               // USCI 0 Clock Source: 2  -->  SMCLK
    UCA3BR0 = 0x6d;                      //设置波特率9600
    UCA3BR1 = 0;                        //设置波特率
    UCA3MCTL |= UCBRS_1 + UCBRF_0;      // USCI A0 Modulation Control = USCI Second Stage Modulation: 1 + USCI First Stage Modulation: 0
    UCA3CTL1 &= ~UCSWRST;               //复位状态机
    UCA3IE |= UCRXIE;                   //USCI Receive Interrupt Enable
    _EINT();
      //计数时钟选择ST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TA0CTL |= TASSEL_2 + ID_3;

    LcdReset();
    s[0]=light/10+0x30;
    s[1]=light%10+0x30;
    Disp1Char(8,0,s[0]);
    Disp1Char(9,0,s[1]);
    DispStr(2,0,"light");
    DispStr(3,1,"I Love You");
   while(1)
  {
    PCOUT=light;
    s[0]=light/10+0x30;
    s[1]=light%10+0x30;
    Disp1Char(8,0,s[0]);
    Disp1Char(9,0,s[1]);
    __delay_cycles(100000);
  }
}

/*******************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USCI_A3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3_ISR(void)                //串口0中断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3IV,4))   //判断 USCI A0 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 Value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3IFG&UCTXIFG));
      UCA3TXBUF = UCA3RXBUF;
      light=UCA3RXBUF;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为什么在初始化系统时钟后串口中断接收发送功能就无法运用?当注释掉初始化系统时钟那句后串口中断就可以接收发送。

网友A:
你挨个把初始化后的程序屏蔽看看,应该是初始化的时钟,和串口的波特率或者时钟不对应了。看看哪句引起的,重新配置下串口的时钟和波特率。

网友B:
你初始化系统时钟后,MCLK频率变了,原来的串口配置也要改变

网友B:
MCLK频率变了,用MCLK默认频率的串口时序也会变,所以要重新配置串口

网友B:
另外,我看半天,也没看明白你用的哪一款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LK频率变了,用MCLK默认频率的串口时序也会变,所以要重新配置串口

那怎样改可以使初始化系统时钟时串口也能用。我用的是MSP430F5438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样改可以使初始化系统时钟时串口也能用。我用的是MSP430F5438A

你的意思是在两种频率下,串口都可以正常通讯吗?
你用的MCLK作为串口的时钟源,所以每次MCLK改变都需要重新配置串口才可以。这样会使程序比较复杂。建议串口使用一个频率不太变化的时钟源,比如SMCLK。这样当MCLK变化时,不会影响使用SMCLK作为时钟源的内置模块。

网友C:
重新配置下串口的时钟和波特率

网友D:
楼主用的msp430哪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msp430哪个系列

MSP430F5838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两种频率下,串口都可以正常通讯吗?
你用的MCLK作为串口的时钟源,所以每次MCLK改变都需要重 ...

学习了,版主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F:
串口通信要时钟稳定,这样才能保证时序

网友G:
是什么引起的初始化后MCLK频率变了

网友H:
建议1602的初始化模块化,写的太乱了

网友I:
重新启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