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什么作用,

楼主(2015-10-11):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 豪兰德 电流源,

网友B:
“这个电路 OUT_I和IC4_10是什么关系 ”
这个电路 OUT_I和IC4_10多半没什么关系。

“Q2起什么作用”
扩大输出电流。

“为什么还用4个102的电阻并联?”
可能是电阻功率不够,又不想用大功率电阻。

网友C:
楼上几位见多识广

楼主:
该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D:
这个电路什么意思

这个电路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 OUT_I和IC4_10是什么关系 ”
这个电路 OUT_I和IC4_10多半没什么关系。

你好,能否把Q2的作用和输入输出关系给解释详细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把Q2的作用和输入输出关系给解释详细下,谢谢。

你这是哪里输入,哪里输出?  输入的是什么?

网友E:
恒流电路。

网友F:
由于楼主电路输入端与输出端不明确,就会有争议。
作为恒流源,输入端欠缺了恒压电路;如果输入电流源,就成了I/V转换电路。

网友G:
学了一个新电路、

网友B(点评):
你这不是学习电路的方法。而且这等电路,最好不要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哪里输入,哪里输出?  输入的是什么?

IC4_10是输入,电压信号,OUT_I为输出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IC4_10是输入,电压信号,OUT_I为输出信号。

那么,这就是个正相比例放大,然后按输入和输出间的“分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4_10是输入,电压信号,OUT_I为输出信号。

那么,四支电阻并联就是毫无必要的。R21也是不必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么,四支电阻并联就是毫无必要的。R21也是不必要的。

谢谢斑竹指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