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问大神 这个LM723 电路的保护功能为何失效?

楼主(2015-10-11):
已经检查过电路,连接不存在问题。 只是把R1取样电阻改成了0.22欧姆,桥堆改成RBU808,可调正常,范围在作者的说明范围之内,0到20V,奇怪的是短路保护机制失效了。
这时候2819已经烧坏。很郁闷。

网友A:
没有看到3055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3055在哪里

3055替代了图中的C2819,原作者的描述当中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B:
楼主电路有问题。改成下图:注意电流采样电阻Rsc(0.22R)的位置。与楼主的位置完全不同!

            管脚
V+        12
Vcc       11
Vout     10
CL        2
CS        3
INV.      4
COMP   13
V-         7
IN.I.      5
Vref      6

网友C:
该电阻感觉影响不大,估计是桥的问题
试试只改电阻 不改桥,测试短路保护会不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