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

楼主(2015-10-11):
DPS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

网友A:
你说的是dsp吧?
不能读的

网友B:
基本不可能的。除非你花几十万去找专门的**公司。

网友B:
在TI社区找到TI 技术支持的一段回复,可以参考看看

可以通过CCS连上仿真器,然后在仿真界面下的memory brower中可查看到二进制码,然后可以将这些memory 导出来。

或是利用Uiflash软件,这个软件也是能够将存储的数据读取出来的。

但这些都是二进制码。

网友C:
不能读的,不光是DSP,其他单片机也是一样

网友D:
只有找专门的**公司了

网友E:
这个一般人是搞不定的,需要进行反汇编

网友:
怎么可以让你**。:lol

网友F:
如果没加密,可以读的。都是反汇编代码。
如果没加密,连上仿真器,就可以读。
我读过,不过是0几年的事了。

网友F:
那时候,用的还是CCS2.0,片子是2406

网友:
这个没尝试过,但是其他的一些处理器可以。

网友:
像FPGA这样的很容易就读取出来的。

网友:
如果没有加密是可以的。

网友G:
配置很麻烦,怎么可以读出来。

网友:
应该读不出来

网友H:
是DSP吧,楼主要**吗

网友:
**DSP是很难的。

网友I:
这个datasheet里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