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 GPIO驱动12864液晶显示ASCII字符

楼主(2015-10-11):
收到了ST的stm32f446re开发板了,喜欢这个板子,也喜欢这个芯片,资源丰富,性能强劲。看了一下参考手册和user manual就开工了,用的是HSI的16MHz RC,GPIO串行连接了一块12864液晶,模拟了液晶的串行时序,显示出ASCII字符了,板子的IO都还好配置,但这个液晶的时序真不好模拟,时间延时不精确就显示不出来,这个有点费劲,总算搞出来了,不多说了,贴图了。。。 2015-10-11

OK,THE END!

网友A:
,GPIO串行连接了一块12864液晶,是什么接口的啊。

网友B:
普通的12864,支持SPI方式吧

网友C:
上个参考code

楼主:
12864有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两种,我用的就是串行接口,具体看看12864的说明书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12864,支持SPI方式吧

理论上应该支持,但是没试过,如果用SPI的话,估计时钟频率要好好调了。

楼主:
参考12864液晶的说明书里面的code

网友B:
看来楼主模拟SPI通信方式的

网友D:
一般都是用SPI接口比较多,这个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模拟SPI通信方式的

恩,是的。

网友E:
建议楼主上传代码,也方便新手参考,学习下SPI通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上传代码,也方便新手参考,学习下SPI通信,呵呵。。。

建议自行百度看看12864使用说明或者数据手册,里面有例程,看完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