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使用keil中换行符问题

楼主(2015-10-11):
如图所示的换行符,在“\”后边必须什么都没有才行,不然会报错
在学c51时并未碰到这种情况,请大家给解答下

网友A:
编译器的原因,一般是不加任何字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的原因,一般是不加任何字符的

找到问题了,是在宏定义的时候换行的时候需要加换行符,其他地方一般不需要的

网友B:
那是起链接作用的,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