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有待解答!

楼主(2015-10-12):
一直有个以为,我不部分时候都穿的是系带的鞋子,为什么每次系带看似正常,结果几天以后就变成一边长一边短了。不是等长了。为什么呢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指的是系带的鞋子每次脱鞋必须松鞋带,穿鞋必须系紧鞋带,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松一紧,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两边不等长。

网友A:
楼猪 抓住关键字 看似正常,其实还不正常。呵呵呵

楼主:
每次都是两边同时用力的啊

网友B:
“同时用力”又不代表“同时受等同的力”。
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个小窍门,就是在鞋带上放珠子。

网友C:
生活小问题。。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指的是系带的鞋子每次脱鞋必须松鞋带,穿鞋必须系紧鞋带,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松一紧,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两边不等长。

网友D:
鞋带缩水了

网友E:
走路会使力呀,使力两边就会············

网友F:
不是鞋子的问题,是楼主有强迫症,说实话,我的鞋带也是那样:lo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指的是系带的鞋子每次脱鞋必须松鞋带,穿鞋必须系紧鞋带,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松一 ...

两边受力不可能完全相等,慢慢积少成多就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鞋子的问题,是楼主有强迫症,说实话,我的鞋带也是那样

强迫症?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边受力不可能完全相等,慢慢积少成多就会

有可能, 但是每次都是往同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路会使力呀,使力两边就会············

不见得。和走路关系不大。是松鞋带和紧携带才发生的事情

楼主:
个人总结就是脚面不是一个平面,导致穿鞋后不是一个平面。

网友H:
系鞋带的时候,两只手的力是不一样的。
穿好鞋,脚面不平,还有走路用力的方向使鞋带两边受力不同
这样,久而久之,鞋带就会一边长一边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系鞋带的时候,两只手的力是不一样的。
穿好鞋,脚面不平,还有走路用力的方向使鞋带两边受力不同
这样,久 ...

都是行家啊!

网友H:
:lol我系带的鞋现在都不每天系了,直接套脚上。松了才重新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系带的鞋现在都不每天系了,直接套脚上。松了才重新系

好办法,要是皮鞋怎么破啊。不松的话穿不上啊。: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办法,要是皮鞋怎么破啊。不松的话穿不上啊。

:lol稍微松一点没事的,太紧了还勒脚

网友I:
两只手用力不一样,时间久了就看出来了,楼主可以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只手用力不一样,时间久了就看出来了,楼主可以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有机会实验一下。

楼主:
咱也是闲的。哈哈:lol

网友J:
我觉得,如果楼主的脚背是一个平面,而不是一个斜面,那长短不一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如果楼主的脚背是一个平面,而不是一个斜面,那长短不一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

网友A:
楼猪没机会了、、、你手都用了这么多年了 本来基础都不一样的 所以木有可比性

网友K:
左右手的力量是不一样的,算不算一条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左右手的力量是不一样的,算不算一条原因。

这个可以有。

网友L:
楼上的仁兄们都没帮我楼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
给楼猪讲讲我鞋带的故事吧,我比较懒,鞋带系的比较松,脱鞋子的时候左脚帮右脚脱鞋,穿鞋子的时候,把两只脚伸进鞋子,不用手的,因为我从不松鞋带,也从不系鞋带,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仁兄们都没帮我楼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
给楼猪讲讲我鞋带的故事吧,我比较懒,鞋带系的比较松,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