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图像与可见光图像重合问题。

楼主(2015-10-12):
最近有个项目,可能会用到红外成像技术,可单纯的使用红外图像就无法很好的观察实物,所以最好是将可见光与红外重合叠加。对红外技术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同僚有没有此类技术或者信息供在下参考。有实物再好不过。谢谢阅读。

网友A:
买个自带红外补光的摄像头就可以啦

网友B:
可行性最高的可能是换滤镜, 红外成像一般都是过红外光滤可见光, 换成灰度镜也许能达到目的

网友C:
如果可见光多了。。。会影响到红外光的成像
所以一定要做好前期调研和企划,对项目的评估要足。

网友D:
他说的可能是测温用的长波长的远红外,至少需要两个图像芯片,可以参考以前老式相机的取景,同一个镜头进来,经过一个斜置的平板,一部分反射,一部分透射

网友A:
普通镜头对红外线和可见光的折射率不一样,会带来一个问题:按照红外光调好聚焦,可见光成像时会聚焦不良,反过来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自带红外补光的摄像头就可以啦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性最高的可能是换滤镜, 红外成像一般都是过红外光滤可见光, 换成灰度镜也许能达到目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见光多了。。。会影响到红外光的成像
所以一定要做好前期调研和企划,对项目的评估要足。 ...

感谢,赞成你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可能是测温用的长波长的远红外,至少需要两个图像芯片,可以参考以前老式相机的取景,同一个镜头进来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镜头对红外线和可见光的折射率不一样,会带来一个问题:按照红外光调好聚焦,可见光成像时会聚焦不良, ...

感谢

网友E:
还有就是普通镜头对红外的透射其实也不一样,比较近的红外还能用,远了可能就不行了,基本上好像是镀膜的问题,普通镜头是按可见光镀膜的.我见过专用的红外镜头,看起来是黑色不透光的.

网友F:
红外热成像图像与可见光图像的融合。
光学部分不是难题,甚至直接两个镜头都可以,关键部分是图像处理
怎么把两个图像合成一个显示,还是去找找论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