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的新版模具坑爹!

楼主(2015-10-12):
方向极容易搞错,设计者脑袋被门板夹了吧!
搞的我们每次给用户发货或拿去加工厂焊接都要这样提醒。虽然每次宏晶发货给我都会有张纸条提醒"请以最小点辨别方向",你那一个点是1mm的,一个是0.95mm,
是不是用户要拿放大镜看呢,什么叫习惯使然,往往一般习惯性的会拿最醒目的那个点作参考。
你不给别人犯错的机会人家会错吗!
强烈建议老姚废掉这套模具!

网友A:
这个就是根本不替客户考虑。。。

网友B:
既然都有提示说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还使用这套模具。

网友C:
工程师一个小小的不注意,会给用户带来无限的麻烦,去找原厂叫他们改吧。
大家工作还是用心认真一点吧

网友D:
楼主不当家不知才米贵, 膜可以修也可以补

网友E:
那好像是光学识别用的吧。

网友F:
细节之处确实当注意。

网友G:
细节确实做的不好,但愿下个版本细节上能做好点。

网友H:
那是有多坑啊,别用了吧,省的费心不就行了

网友I(2015-12-29):
不是还有字可以看么?

网友J:
最近用15W4k48S4,内部的EXRAM中居然有100多字节出现读写错误,其他坛友遇到过吗?

网友J:
STC15W4K48S4

网友J:
测试了几片,出错的地方还一样。是制造问题吧。

网友K(2020-06-19):
引用 网友J:
测试了几片,出错的地方还一样。是制造问题吧。

正在使用这个芯片,请说明一下,哪里会出错,来测试一下。

网友L:
     **,为何有对角两个圈,封装设计人员脑门子被夹了???

网友M:
设计师,真的应该好好想想,这么傻的设计都出的来,佩服

网友N:
这个是有点坑,不过原则应该是确定不了的时候要问厂家。厂家既然模具不能改,怎么不在刻字的时候打上个1脚标志呢?

网友G:
这个细节确实做得不好,每次都得跟生产人员说,还容易出错,希望能改下。

网友O:
这个是真坑,很迷惑,方便脱模弄个能区别的形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