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弯曲锂电池

楼主(2015-10-12):
各位大神,请问现在市面上有成熟的在小角度内可以自由弯曲的锂电池产品吗?PS:弯曲但不可自由调节的锂电池倒是有。

网友A:
目前没有,还真没有,所谓的弯曲的是聚合物电池,允许小度弯曲还能继续使用,但是:绝对不能当可变形的电池使用.
聚合物电池里面的隔离层有一定的作用,电池小小弯曲不会造成极板短路,但弯多了极板会坏掉.

目前有部分厂家说研发出了可弯曲的电池,但也仅仅是在试验阶段,没有听说哪家有生产了.

网友B:
几度内,一度内,普通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度内,一度内,普通的就是。

我今天把百度、淘宝能搜索出来的所有锂电池厂商问了个遍,全部都说没有。貌似ATL、力神、比克的产品表里也没有看到,估计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还真没有,所谓的弯曲的是聚合物电池,允许小度弯曲还能继续使用,但是:绝对不能当可变形的电池使用. ...

对的,这个也是我今天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最后,谢谢你。

网友B:
你是有特殊的应用场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有特殊的应用场合吗

没有,知识设计师设计外观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既然没有这种电池就只能改外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知识设计师设计外观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既然没有这种电池就只能改外观了 ...

是啊。从稳定性考虑智能改外观了。

网友C:
怎么有这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有这种需要?

设计师的奇葩设计!

网友D:
窄小的的长条的电池并联就好了啊,样式跟席子的竹条一样,可以卷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