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的WEBENCH在线设计CAD格式原理图导出后怎么应用

楼主(2015-10-12):
ti的WEBENCH在线设计CAD格式原理图导出后,解压得到下面这些文件,该怎么得到导出的原理图应用到自己的CAD工程里呢?还有导出后的.OLB文件?

网友A:
你这是只导出了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只导出了pcb文件

导出选项我是像上面那样选择的?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出选项我是像上面那样选择的?不对吗?

楼主位的图片是不对的,是到的Allegro Board Layout的

3楼的图片是对的,按照那个 方式导出来就有原理图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图片是不对的,是到的Allegro Board Layout的

3楼的图片是对的,按照那个 方式导出来就有原理图 ...

我下载下来的导出文件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allegro,一个是orcad,我截图打开的是allegro,放错了。是用orcad capture CIS 打开那个edf文件吗?然后这个allegro文件夹里的文件又要怎么用呢?

网友A:
用orcad capture CIS 打开那个edf文件吗

是的

allegro文件夹里的文件又要怎么用

allegro里面放的.brd是针对这个原理图的pcb文件
.dra应该是这个芯片的封装,你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rcad capture CIS 打开那个edf文件吗

是的

好的,我找到了,谢谢:D

网友B:
我记得导出后直接就是.sch文件的,但是导出的原理图偏大,有点不美观。

网友C:
可以导出多种原理图格式文件, 在电路设计软件里直接打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导出后直接就是.sch文件的,但是导出的原理图偏大,有点不美观。

是的,确实比较大,因为想要参考应用到自己的工程中去,还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导出多种原理图格式文件, 在电路设计软件里直接打开使用.

我用的是orcad,但是导出来的原理图很大

网友D:
导出后直接就是.sch文件的吧

网友E:
这个最好自己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