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KL16低功耗 串口唤醒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2):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KL16的低功耗,采用的VLPS模式,利用UART0唤醒。现在的情况是串口采用FLL的时钟,利用串口的边沿唤醒功能,在进入低功耗以后串口不工作,当RX检测到电平变化以后进入串口中断唤醒单片机,
目前的低功耗电流约为3uA,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单片机只能被唤醒一次,第二次软件进入低功耗以后就不能被唤醒了,必须复位才可以。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分析分析?

假如不进入低功耗的话串口工作正常,附件是工程,谢谢给位了!

int  main (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ORT_ENABLE_CLK(MKL_PORTA);
   uart0Init(9600,0,0,8,1);                                            /* UART0初始化   */
   printf("\n\r test \r\n");

    while(1){
                        myDelay(1000);
                        uart0Init(9600,0,0,8,1);
                       clockMonitor(0);
                         printf("\n\r enter VLPS mode \r\n");
                         EnterVLPS();
                        clockMonitor(1);
    };
}

void  uart0Init (INT32U  ulBaudRate,
                 INT8U   ucParityEnable,
                 INT8U   ucParityType,
                 INT8U   ucDataLength,
                 INT8U   ucStopBit)
{

    SIM_SOPT2 &= ~SIM_SOPT2_PLLFLLSEL_MASK;
    SIM_SOPT2 |= SIM_SOPT2_UART0SRC(1);                                 /* FLL时钟源                */
    SIM_SCGC4 |= SIM_SCGC4_UART0_MASK;                                  /* 使能时钟                 */

     PORTA_PCR1 = PORT_PCR_MUX(0x2);                                     /* UART0_TXD                    */
     PORTA_PCR2 = PORT_PCR_MUX(0x2);                                     /* UART0_RXD                    */
     PORTA_PCR1 |=PORT_PCR_PE_MASK;
     PORTA_PCR1 |=PORT_PCR_PS_MASK;

         UART0_C2 &= ~ (UART0_C2_TE_MASK| UART0_C2_RE_MASK);                //关闭收发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3);

          UART0_BDH = 0x00;
          UART0_BDH |= UART0_BDH_RXEDGIE_MASK;                                 //边沿唤醒  RXEDGIF
          UART0_BDL = 0x9C;
          UART0_C4 = 0x0F;
  //      UART0_C1 = UART0_C1_WAKE_MASK;
            UART0_C1=0;
            UART0_C3 = 0x00;
            UART0_MA1 = 0x00;
            UART0_MA1 = 0x00;

         UART0_C2 = UART0_C2_RIE_MASK;                               //使能接收
        UART0_S1 |= 0x1F;
        UART0_S2 |= 0xC0;
        UART0_C2 |= UART0_C2_TE_MASK| UART0_C2_RE_MASK;             //开启收发
}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
   UART0_MemMapPtr uartPtr = UART0_BASE_PTR;                            /* 发送中断处理程序          */

     while (UART0_S1_REG(uartPtr) & UART0_S1_RDRF_MASK)
                         {
                                uart0SendChar(UART0_D_REG(uartPtr));

                          }

    UART0_BDH &= ~UART0_BDH_RXEDGIE_MASK;                 ////关闭边沿唤醒    否则一直进入中断

}

KL16-VLPS-UART0-WAKE UP.zip (812.64 KB)

楼主:
召唤版主,在线等:(

网友A:
建议在第一次唤醒后,你让MCU打印一些MCG状态寄存器的值,判断一下唤醒后MCU的时钟模式,时钟频率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第一次唤醒后,你让MCU打印一些MCG状态寄存器的值,判断一下唤醒后MCU的时钟模式,时钟频率等信息 ...

解决了,串口初始化的时候把 UART0_BDH |= UART0_BDH_RXEDGIE_MASK;   写在  UART0_C2 |= UART0_C2_TE_MASK| UART0_C2_RE_MASK; 这一句前面就可以了,原因不明。。。。可能是中断的相应时间问题?

网友B(2018-11-0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串口初始化的时候把 UART0_BDH |= UART0_BDH_RXEDGIE_MASK;   写在  UART0_C2 |= UART0_C2_TE_MA ...

写在这之前是正确的。因为手册中讲了,在配置波特率的时候,必须是处于发送和接收不使能的情况下才可以配置成功,所以使能发送或接收必须放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