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体探测仪原理求教

楼主(2015-10-12):
各位大神,
  近来看了个墙体探测仪,可以探测出几十厘米以内墙体的木头,水管。
  拆开电路一看,传感器部分就是几片铜片,内部电池供电。
  好像原理是这样的:当探测仪(内部的铜片)靠近木头时感应电容加大,从而探测出来。而当置于空气中时感应电容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相当于就是浮空的电池系统中伸出一铜片,当空气介质时测试到一种现象,当为木头介质时又测试到另一种现象。
  问题:电容一般都是有两极才构成电容,但这个仪器里电容只有一极了,因为电池供电,系统都是悬空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十分感谢!

网友A:
“传感器部分就是几片铜片”
“但这个仪器里电容只有一极了”
你这两句话互相矛盾。

多谢,回家贴个图上来详细说明下。。。。

网友B:
楼主搜下原来做中波收音机调试天线用的“铜铁测试棒”看看。

多谢大神,有更好的关键词么,搜索了下没搜出比较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搜下原来做中波收音机调试天线用的“铜铁测试棒”看看。

铜铁测试棒---用来接收无线信号的?
多谢啊!

网友C:
“铜片”未必就是电容,建议查看相关产品的具体技术资料(譬如相关的技术指标),或许可以分析出点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片”未必就是电容,建议查看相关产品的具体技术资料(譬如相关的技术指标),或许可以分析出点头绪。
...

多谢,
相当于就是浮空的电池系统中伸出一铜片,当空气介质时测试到一种现象,当为木头介质时又测试到另一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铜铁测试棒---用来接收无线信号的?
多谢啊!

不是,是用来调中波磁棒天线的,铁和铜一个加大天线感量,一个减小天线感量,你可以理解为改变了电感的铁芯。

网友D:
贴个图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E:
感觉LZ说的和现在手机的电容屏差不多。

我也这么想过,但好像又不是。。。。